ALLEGRO 画好的PCB如何将外框缩小,并删除走线和过孔

楼主(2019-06-19):
    原来已经画好了整个PCB,现在需要删除一些器件,同时外框尺寸也需要改小,我修改了外框后,表层的线和过孔都无法删除。是要先把线和过孔都删除了再改外框吗?请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删除线和过孔的时候,find里有勾选clines和via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线和过孔的时候,find里有勾选clines和vias吗

    有的,就是删除不了

网友:
    是不是锁 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就是删除不了

那有可能是锁住了

网友:
    外框缩小可以用Z-COPY命令,或者是create detail缩放到自己需要的比例尺寸

网友:
    应该是属性锁定了,unfix的时候所有选项都勾上,如果删不掉,就打开所有的层,再删除

网友:
    发给我看看,我还没有解锁不了的,qq:378684260.

网友:
    不要选net,就可以删除。只要你没锁定

网友:
    有时候cline会变成line,建议勾选line试试

网友:
    东西删不掉,选不中的时候把find里全选,鼠标放上去看看这个是个什么属性的东西,放上去不显示那就是锁住了

楼主:
    试过,需要先把线和过孔删除,再缩小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外框缩小可以用Z-COPY命令,其他直接DEL就好了,删不掉可能是FIX住了,解一下就好

网友:
    删线跟外框缩小应该没有关系,可能原因:1,线fix 住了 2.勾选net 了,只勾选via clines shape 3.database check 以下

网友:
    现在find里都选你需要选的cline和via,然后看看option里同样的有没有勾选,如果还是删不了就表示锁起来了,unfix一下就可以了,板框根据结构定吧,最好不要自己内缩外扩,有的时候会搞错。

网友:
对,应该是FIX住了

网友:
上面讲的都对

网友(2020-03-04):
    那有可能是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