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PI信号测试请教大神

楼主(2019-06-19):
MIPI DSI
测试
的时候为什么不同的测试点
测试波形不一样,为什么更靠近RX端接收波形更准确?在传输线中间打线测信号上升沿会有回勾呢,探头使用的有源探头。

网友:
如果走线较长,不同测试点波形会有差异,一般测试RX端,也是走线路径最长的点,只有该点没问题,接收到的信号才能说基本木有问题。如果上升沿出现回沟,一般可能是反射造成的,需要分析。

网友:
接收端测试是一般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