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 分频电路设计之偶分频

楼主(2019-06-19):
前言:

虽然在实际工程中要产生分频时钟一般采用FPGA的时钟管理器来进行分频、倍频,通过设置一下IP核中的参数即可,这样做有很多别的方法(例如:直接用Verilog HDL设计分频电路)达不到的效果,产生时钟的质量也更好,因此,一般而言,也推荐这种方法,但这并非意味着直接用Verilog HDL设计分频电路一无是处,毫无用途。

如果对时钟的性能要求不高,我就自然就可以用这种方法产生分频时钟,这样就只消耗了少量的资源而实现了时钟的分频要求,我们把这种设计叫做分频器设计。

注意:分频电路可以这么设计,但倍频电路呢?恐怕写不出来吧!只能用IP核来产生。

本博文直接给出设计原理和Verilog HDL设计程序以及测试程序和仿真图,是不是够贴心?

分频器分类:

分频器分为偶分频、奇分频,下面分别介绍二者的设计原理。

偶分频:

网友:
刚好最近在做分频电路,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