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同仁遇到过这个问题,原因是啥呀???

楼主(2019-06-19):
    发往板厂GERBER文件后,板厂返回问题,同一个器件有的地下有要镂空的地方,有的没有镂空的地方,让确认GERBER文件是不是正确???
    然后检查Gerber文件的确是有问题,请问有同仁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那你就检查检查你的PCB文件有没有问题就行了。

网友:
    看看你外形图层,有没有多余的线,AD 用shift+s切换单层,多层,

网友:
    比對pcb跟gerber

网友:
    PCB不要输出keepout层哦,检查Gerber的机械层有无多余的闭合线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画封装的时候可能没有设置好导致的,谢谢各位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