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将原理图转换为PCB出现这样的错误为为什么???

楼主(2019-06-19):
    AD中将原理图转换为PCB出现这样的错误为为什么???

网友:
    检查一下网络吧

网友A:
    你的器件有重号的,C? R?等。相同的号,所以不同网络不知道该连接哪一个了,编好号后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器件有重号的,C? R?等。相同的号,所以不同网络不知道该连接哪一个了,编好号后就OK了

    嘿嘿,是的,让我师傅帮我看了一下,和你的解决办法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