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打开当前文件夹的axl函数是什么?

楼主(2019-06-19):
哪位大神知道,打开当前文件夹的axl函数是什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rd_name=axlCurrentDesign()

    谢谢,不是这个功能。我的意思是,直接打开当前目录窗口

网友A:
    axlDMDirectoryBrowse("." t ?title "Pick a directory")

楼主:
    filemgr这个命令在allegro界面可以使用,为什么在skill里面就不能使用啦,如何在skill中使用这个命令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MDirectoryBrowse("." t ?title "Pick a directory")

    谢谢啦,您这个是另存为命令。不是打开当前目录窗口的命令。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