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面的verilog中rst应该分配什么引脚???

楼主(2019-06-19):
    module following_led(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3:0] led
    );
reg [23 : 0] cnt_reg;
    reg [ 3 : 0] light_reg;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
    cnt_reg <= 0;
    else
cnt_reg <= + 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
light_reg <= 4'b0001;
else if (cnt_reg == 24'hffffff) begin
    if (light_reg == 4'b1000)
    light_reg <= 4'b0001;
else
light_reg <= light_reg<< 1;
    end
end
    assign led = light_reg;
endmodule
    我用的是basys3。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