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和CPLD的FPGA在线配置

楼主(2019-06-19):
基于DSPcpldFPGA在线配置

介绍Xilinx公司FPGA的几种基本配置模式,在实际图像处理算法评估系统中设计了基于DSP和CPLD的配置电路,完成对系统中FPGA的在线从并行(SelectMAP)配置.减少器件数目,增加硬件系统的灵活性

网友(2019-11-28):
在线升级功能可以解决在客户端的问题,对于安装空间狭小拆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