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能和ALLEGRO进行交互布局吗?

楼主(2019-06-19):
    AD原理图能和allegro进行交互布局吗?

网友:
    把AD转到orcad然后就可以交互了

网友:
    不同平台,不能交互,不过有个折中的办法,可以把AD原理图打印成PDF,然后根据列表文件布局,学堂有个视频课程:http://mooc.eda365.com/course/182

网友:
    将AD转成DSN,然后通过list文件去抓模块即可,会录制的话自己再录制个通过list文件抓器件的scr,然后设置为快捷键,这样就快多了。

网友:
    AD轉回Orcad就可以了

网友:
    AD 可以转成pads,pads 再转allegro,不过转好之后有很多错误,很多线没有连上,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