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VX1.2,我用直线链接一个三角形,为什么出不来FILL style这个参数.

楼主(2019-06-19):
会的大神可以联系我加微信15185021556,有酬谢

楼主:
用矩形直接画就可以出现 Fill Style

网友A:
填充形式,线条不能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充形式,线条不能填充

那教程里面都是用直线直接连三角形,然后填充啊,求普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