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加热针对自由水的计算方法???在此求解下,感谢!

楼主(2019-06-20):
微波加热针对自由水的计算方法???在此求解下,感谢!

网友:
1kg(L)水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耗电量是0.00116(kw)

一、1Kg水升温1℃需要热量1大卡

热量Q=比热容C×质量m×温度差Δt    Q=C×M×ΔT

水的比热c=4.2×10 3 J/Kg

温度差是1(℃)

水的质量m=密度p×体积v=1.0×103×10-3=1kg M=P×V

热量Q=c×m×Δt=4200×1×1=4.2×103=1000卡=1大卡

二、1kw/h电产生热量860大卡

所以1L水升温1℃耗电量为1/860=0.00116度 (kw)

把1吨水烧开(由常温20度升到100度),需要热量8万大卡,耗电量92.8度。

举例说明:

把65Kg的水从20℃水升到100度需要热量5200大卡。

1L柴油产生热量8330大卡(设定热效率为100%,柴油密度为0.85kg/升)。

柴油灶热效率35%,

使用柴油: 需要耗油1.8升,柴油5.8元/升,费用10.4元。

利用微波加热,1KW/h微波的热转换率为58%,设定热效率为100%。

微波烧水速度计算

时间(分钟)=330(常数)×水量(升或公斤)÷60÷功率(KW)÷58%

假如要在30min烧开65Kg水,则需要的微波功率为:

W=330×65÷60÷30÷58%=2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