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接口类型请教大神

楼主(2019-06-20):
关于LCD目前有CPU、RGB、MIPI这三种接口类型,谁能够详细介绍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及应用,因为经常使用的是CPU接口。对其他几种的类型了解比较少。

网友:
CPU接口需要 GRAM,数据需要先写入GRAM再输出给屏,数据传输较慢,不适合做搞分辨率屏
RGB 直接读写
MIPI通信协议,线少 传输速度快 ,方便走线  目前是主流

网友A:
LVDS输出接口利用非常低的电压摆幅(约350mV)在两条PCB走线或一对平衡电缆上通过差分进行数据的传输,即低压差分信号传输。采用LVDS输出接口,可以使得信号在差分PCB线或平衡电缆上以几百Mbit/s的速率传输,由于采用低压和低电流驱动方式,因此,实现了低噪声和低功耗。LVDS输出接口在17英寸及以上液晶显示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MIPI信号是成对传输的
英特尔(Intel)推出的新芯片平台,以eDP(Embedded DisplayPort)取代原有的低电压差动讯号(LVDS)接口,这种跟进苹果(Apple)产品设计脚步的动作,可望让eDP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超轻薄本(Ultrabook)的主流影像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输出接口利用非常低的电压摆幅(约350mV)在两条PCB走线或一对平衡电缆上通过差分进行数据的传输,即低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