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轨直流/直流转换器助力可穿戴设备

楼主(2019-06-21):
多轨直流/直流转换器助力可穿戴设备

从智能手表到健身追踪器,可穿戴设备越来越流行。以保健监测仪为例,其测得的数据经过处理可显示在小型集成屏幕上。数据也可以传输至其他设备,并通过 Bluetooth® Smart连接至智能手机。
可穿戴设备很小,因此其组件必须也同样小巧,包括可充电电池。为了让这些小容量电池每充一次电都能运行尽可能长的时间,电源管理芯片不仅需要具备尽可能小的外形,还需优化提高效率。在单个包装的多轨配置中集成多个电源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TI的小型多轨直流/直流转换器将低 静态电流降压和升压输出集成到一个设备中。降压轨道即使在微安培负载范围内也能利用极低的360-nA静态电流产生高效率,为无线mcu和传感器供电。升压轨道则优化用于为显示器供电,显示器可以是被动矩阵OLED (PMOLED)也可以是带背光的LCD屏幕。

图1:可穿戴系统的基本供电图
显示器设计的灵活性对满足不同类型穿戴设备的需要很有帮助。一些情况下,升压转换器可用作配备电流控制的LED驱动器。例如,集成升压转换器为设计师调节大型显示器的LED亮度提供了选项,就像智能手机中的亮度调节一样。可以通过利用脉宽调制(PWM)信号感应信号的占空比,并通过LED将占空比转化为正向电流,从而改变亮度。

图2:PMOLED或LCD背光的可选电路
这些功能的结合为健康可穿戴设备等以小电池供电的应用提供了更灵活的设计。转换器所具有的为PMOLED或LCD背光等多类显示器供电的功能选项(见图2),可能是您下一个可穿戴设备最适合的供电选择。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