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关于地平面电位差和Port端口EMI的问题???

楼主(2019-06-20):
    提问:

    1)请问为什么AB两点点位存在差异。Port端口处的EMI为什么就会大幅度增大呢???
    这个共模辐射是怎么产生的呢???

2)辐射增大的原因主要是GND平面的高电位处的电流流向低点位处而产生的呢???
    还是通过共模信号产生的呢???还是说都有这两个原因呢???
    电流的路径又是怎么流的呢???

网友A:
    AB两点电位跟电流流向有关,缺口导致电流路径变长,形成电压差,这个电压差就加在port口的线缆上,成为非常高效的辐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两点电位跟电流流向有关,缺口导致电流路径变长,形成电压差,这个电压差就加在port口的线缆上,成为非常 ...

    您的意思是说辐射来源是GND平面的AB两点的电位差!而不是共模信号带来的辐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