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晶体不起振

楼主(2019-06-20):
最近做了一个路由器产品,板子回来后发现晶体不起振,检查了设计没问题,电压都正常,上电时序也调过,复位信号也调过,负载电容,起振电阻都调过,还是无法起振,大佬们帮帮出出注意!!

晶振线路

晶振线路

晶振布局

晶振布局

网友A:
    晶体不起振可能是晶振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不起振可能是晶振坏掉了

    30片板子都不振,不可能都坏了吧

网友B: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或者是复位信号没符合

网友C:
    reset信號跟時序看看
不然就是換晶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晶体不起振可能是晶振坏掉了

    是不可能 但你的却是会存在这个问题   你的需要检查一下你的电路 和使用的电容是不是对的

网友D:
    什么东西都没问题,那怎么给你出主意。

    查查时钟的输入配置,一般芯片的工作时钟有3种:
    1.外部时钟;2.晶体输入;3.晶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可能 但你的却是会存在这个问题   你的需要检查一下你的电路 和使用的电容是不是对的

电路检查没问题,负载电容也是CPU建议使用的,也换过小的,都不行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或者是复位信号没符合

我们量了参考板的复位,不需要外部复位信号,SYS_RESET_B直接上拉到3.3V,我们的设计有复位芯片,改成直接上拉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set信號跟時序看看
    不然就是換晶振

复位,上电时序都搞过,晶振也换过,现在真的黔驴技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东西都没问题,那怎么给你出主意。

    查查时钟的输入配置,一般芯片的工作时钟有3种:

    没有其他外部时钟了啊,就接了一个无源晶振,量下来晶振两个PIN大概1V左右,就是不振

网友E:
    做产品调试,遇到这个问题嘛:复位时序是够否正常?
    如果正常,首先将不起振板子的晶振取下来换在demo板上看是否能起振,如过起振则说明晶振没有问题,如果不起振则说明晶振可能损坏。其次可以将demo板上的晶振换在不起振的板子上,如果不起振,则换回到原来起振的demo板子上,看能否继续起振(目的验证是否是自己板子将晶振震碎导致失效)。从你这边的描述上来看,你的晶振选型看来是没怎么认真评估的,另外标准的晶振电路如附件结构,肯定都可以调节起振

网友F:
    起振電阻上多少,線路圖附上來討論

网友G:
    我觉得像是贴片的问题!

网友H:
    5M换成1M电阻试试,或者直接去掉

网友I:
    楼主可以上个部分原理图看看,还有PCB,空口说真不好分析,是否是晶振的封装不对呢或者贴片贴反了呢?

网友J:
    是不是物料问题,有源和无源的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产品调试,遇到这个问题嘛:复位时序是够否正常?
如果正常,首先将不起振板子的晶振取下来换在demo板上 ...

复位时序外部就一个SYY_RESET_B进去,根据DAMO板的时序来看有无这个都可以。晶振都是其他项目常用料,没有特别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物料问题,有源和无源的贴错了

    物料没错,其他项目在用的物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上个部分原理图看看,还有PCB,空口说真不好分析,是否是晶振的封装不对呢或者贴片贴反了呢?

已上传了,可以确定封装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产品调试,遇到这个问题嘛:复位时序是够否正常?
    如果正常,首先将不起振板子的晶振取下来换在demo板上 ...

有试过demo板的晶振放到样机上也无法起振,demo板晶振尺寸为25*20,我用的是32*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不起振可能是晶振坏掉了

    换个新的也不行

网友G:
    晶振电路肯定没有问题,那就应该是BGA外围电路和BGA焊接的问题了!可以用风筒对着BGA吹段时间看看会不会起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上传了,可以确定封装没问题

    试试量下两条线对地的阻值是否和DEMO的一致呢,接口也没错吧,比如主时钟是否和RTC的搞混了,虽然可能性小,也排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像是贴片的问题!

你是说CPU贴片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5M换成1M电阻试试,或者直接去掉

试过1M的和去掉,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起振電阻上多少,線路圖附上來討論

1M ,已上传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是说CPU贴片有问题吗?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我以前就碰到过,可能贴片厂温度等工艺没有控制好导致贴片出现问题.晶振这么简单的电路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当然BAG外围电路一定要仔细检查的,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晶振电路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晶振电路肯定没有问题,那就应该是BGA外围电路和BGA焊接的问题了!可以用风筒对着BGA吹段时间看看会不会起振.

外围电路反复确认很多遍了,没问题,BGA也吹过也没吹好,就担心PCB做的快板,过孔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我以前就碰到过,可能贴片厂温度等工艺没有控制好导致贴片出现问题.晶振这么简单 ...

    各个供电检查了几十遍了

网友K:
拿万用表测量下管脚的二极管特性,看是否存在虚焊,可以确认焊接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晶振电路肯定没有问题,那就应该是BGA外围电路和BGA焊接的问题了!可以用风筒对着BGA吹段时间看看会不会起振.

楼主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上电的瞬间各个电压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上电的瞬间各个电压是不是正常.

量过,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拿万用表测量下管脚的二极管特性,看是否存在虚焊,可以确认焊接的问题。

晶振的 两个脚量过,CPU其他的脚也量了一些,看似都和demo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产品调试,遇到这个问题嘛:复位时序是够否正常?
如果正常,首先将不起振板子的晶振取下来换在demo板上 ...

那你这个问题很大啊,晶振有没有焊错,1脚是不是认清楚了,如果不是,你这个问题就就比较打了,摸不着头脑,CPU关键信号设计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拿万用表测量下管脚的二极管特性,看是否存在虚焊,可以确认焊接的问题。

管脚二极管特性有个0.几V的电压.电压有么?

网友K:
    另外是不是CPU内部要配置成外置晶振模式?内部晶振先上电,再做配置切换。

网友:
    嗯插屁NXP)- Crystal Oscillator Troubleshooting Guide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另外是不是CPU内部要配置成外置晶振模式?内部晶振先上电,再做配置切换。

这个研究了datasheet,并没有提及啊

网友L:
    CPU的固件或驱动可否正常烧录呢?

网友K:
    楼主现在这个问题进展的怎么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现在这个问题进展的怎么样了啊?

还没进展,在咨询CPU供应商了,还没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L:
CPU的固件或驱动可否正常烧录呢?

    你是说烧在CPU内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烧在CPU内部的?

    烧录MCU片上存储器或其外接存储器,若可以烧录说明使用了MCU内置的RC时钟源,外接晶振被关掉无法起振的。
    你把MCU时钟树贴出来,大家看看了!

网友M: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CPU?STM32要写入程序才能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CPU?STM32要写入程序才能起振

博通的

网友K:
现在是怎么状况了啊?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检查没问题,负载电容也是CPU建议使用的,也换过小的,都不行啊 。

负载电容是根据晶体来的,不是根据CPU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是怎么状况了啊?怎么解决的?

还在研究中

网友(2019-07-20):
我估计是厂家把无源的给你搞成有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