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LM324N最低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9-06-20):
在测量一个电路的时候发现LM324同向输入端电压为零,反向输入端电压为0.075V,输出端为0.54V.我去查LM324资料并没有看到这款运放输出端最低会有一个零点几V的电压(不能输出0V),请问为什么在这个电路中运放的输出为0.55V?是怎么计算得来的?附件为LM324的数据表。谢谢解答

网友A:
楼主若需要输出靠近电源轨,应选择轨到轨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若需要输出靠近电源轨,应选择轨到轨的运放

    感谢解答,意思是说LM324这个运放(单电源供电)的最低输出是达不到0V的对吗?那在这种情况下输出是不确定的还是说一个定值呢?

网友:
    輸出不可能達 0V 或 VCC 吧!
還要看負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