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过压关断点电压无法提高

楼主(2019-06-20):
请教大神,过压电压点不能提高,感觉像是被钳位似的,都是到323V就关断.我想要的是大于325V(或是330V这个点)动作,通过调节R54和R50,R51,R52的分压比,可以改变恢复点电压,但是关断点电压不能改变.芯片使用的是Dialog的IW3631。非常感谢!

网友A:
1、需去掉C21,避免在U6的 Vref 端电压变化边沿太缓,引起抖动;
2、电源电压作为TL431的控制电压,需要采用迟滞电路,以免在临界点出现不稳定;
3、U7的控制电压从AC采样,滤波后电压纹波很大,不利于控制;
4、U7、D16、Q9电路的逻辑不够清晰,并与U6电路功能有重复,需要推敲。

如果方便的话,请给出你最新的原理图。

网友:
发帖是心得 回帖是美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需去掉C21,避免在U6的 Vref 端电压变化边沿太缓,引起抖动;
2、电源电压作为TL431的控制电压,需要采 ...

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