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任端阻抗为周期函数,周期为λ/2,怎么理解这个周期与波长关系呢?

楼主(2019-06-20):
传输线模型中,阻抗不匹配时,传输线任一点阻抗会呈现周期函数,其曲线如红色圆圈,周期为λ/2。
怎么理解这个周期与波长关系呢?感觉量纲都对不上!这个波长指什么的波长呢?

网友A:
要解决你的问题,首先需要讲一个概念,就是传输线上 波长/2 是有阻抗重复性的。 所以经过半波长后,阻抗会和之前一样。

波长就是量纲啊,射频里面很多以波长为基本单位的,如果和实际物理尺寸相对的话,就是根据频率来算,不同的频率下,波长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解决你的问题,首先需要讲一个概念,就是传输线上 波长/2 是有阻抗重复性的。 所以经过半波长后,阻抗会 ...

感谢大神,
这个波长指什么波长,特性阻抗周期为λ/2,怎么从波长长度换算这个周期时间呢?

网友:
波长就是指电磁波传播一个周期的长度。真空中的话,具体可以用光速除以频率。一个波长的时间就是频率的倒数

网友:
这个波长就是传输线上的导波波长
用介电常数一算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