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sr和uw/cm2是怎么转化的啊

楼主(2019-06-20):
给的标准是uw/cm2但是,送来的样品规格书是mW/sr,不知道这个单位要怎么转化,球大佬解释一哈

网友:
两者不能直接转换,若要转换需要确定条件,祥见下文:
1、sr为球面度单位,以球心为顶点在球的表面切割等于球半径平方的面积所对应的的立体角为一球面弧度,即1球面度所对应的 立体角所对应的球面表面积为 r^ 2。而cm^2是面积单位。
1mW/cm^2为每平方厘米内1mW,1mW/sr为每球面度内1mW。两者无法直接换算,因为1球面度所包含的辐射面积还与半径大小有关。半径越大,1球面度包含面积越大,换算成mW/cm^2数值越小。

2、针对特定的LED的辐射强度,需要根据厂家给定的参数进行换算(如 cm^2 与 sr 的换算关系),换算关系请参考这个链接:
https://www.sekorm.com/news/990856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