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 时器件扇出走线长度如何设置 ?

楼主(2019-06-20):
Layout  时器件扇出走线最小长度如何设置 ?器件输出Trace可以设置为 0 吗?

向右推挤线就会出现折线 ,  黄色部分有最小长度限制,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

两个器件距离比较近 ,出现Trace无法拉直线情况 。

网友A:
你可以打开placement outline 看一下

网友:
    距离特别近的,采取任意角度其实也并无大碍,如果对acid traps有要求,注意下不要搞成锐角就行。

网友:
    这种特别近的情况我都会选择off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打开placement outline 看一下

版主好,像您列举的这种情况,在哪里,哪个版本会有设置呢

网友:
    规则  延时设置C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好,像您列举的这种情况,在哪里,哪个版本会有设置呢

    没有设置,工具默认的

楼主:
    这种情况, Gloss  off  状态可以任意的推挤走线,走线自动处于半锁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