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细说ESD测试

楼主(2019-06-21):
        1静电的产生以及测试现状
        静电是物体表面的静止电荷,这也是“静”字的由来。物体在接触、摩擦、分离、电解等过程中,将发生电子或离子的转移,正电荷和负电荷在局部范围内失去平衡,就形成了静电。当物体表面的静电场梯度达到一定的程度,正电荷和负电荷发生中和,静电放电(ESD -Electro Static Discharge)现象就出现了。
        静电和电子系统的关系,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达:“破坏”。“据美国统计,美国电子行业部门每年因静电危害造成损失高达100亿美元,英国电子产品每年因静电造成的损失为20亿英镑,日本电子元器件的不合格品中不少于45%是因为静电造成的。”-- 以上数据摘自百度。而静电测试也一直是产品整机测试阶段中的风险控制点,原因在于这项测试很容易暴露缺陷,而且静电能量的泄放又和许多因素相关,处理起来比较复杂。
        以往验证产品抗静电能力的途径是在标准静电实验室进行实测,在某个测试点位实施数次接触或空气放电,同时验证相关功能受到影响的程度。但如果追究以下问题如:在放电过程中,被测主板上的器件承受了多大的能量? 放置ESD器件前后,被保护器件承受的能量有多大的区别,ESD器件能否不焊接以节约产品成本? 物料替代时,看似两个参数很接近的ESD器件,哪一个的静电保护效果更优秀 ? 类似问题一时可能难以作出准确回答,原因归结于缺少定量测试的手段,如果能够进行此项测试 :
        l 从产品开发上讲,测量主板上某颗芯片引脚的静电波形,对抗静电设计、产品可靠性验证以及分析静电导致器件损坏的情况将有指导意义。
        l 从物料测试上讲,针对器件替换的情况,放电波形可以提供直观的对比,例如:峰值电压,能量泄放速度这些信息,进一步了解不同器件的保护效果。
        本文主要阐述的就是测试静电放电电压波形的方法,以解决定量分析的问题。
        2测试操作说明
        2.1测试设备

        2.2测试环境实拍

        环境1:测试ESD器件的静电放电电压波形

        环境2:测试产品主板在焊接ESD器件后,对应信号通路的静电放电电压波形。下图是CVBS信号通路,使用同轴线缆采集图中所示测试点的波形

        2.3测试步骤
        l 将ESD器件焊接在测试主板上。
        l 主板和静电枪通过低阻通路完成共地。
        l 使用同轴线缆连接ESD器件信号端和示波器输入通道。
        l 静电枪放电同时将电压波形采集到示波器,然后观察波形以及测量参数值。
        注意:
        l 主板走线、线缆、示波器输入通道都需要是50ohm阻抗,这避免了信号反射对波形的影响,使其能反映真实情况。
        l 利用两级-20dB衰减器将信号幅度进行100:1衰减,来适应示波器输入通道的电压幅值要求,起到保护示波器的目的。

        3测试结果

        3.1型号为ESD5B5.0ST1G的ESD器件接触放电电压波形测试 ;

        放电电压+4kV

        放电电压-4kV

        3.2在ESD5B5.0ST1G的+8kV接触放电测试过程中,使用示波器的带宽限制功能,得到不同带宽条件下的测试结果
        放电电压+8kV,带宽1GHz

        放电电压+8kV,带宽350MHz

        放电电压+8kV,带宽250MHz

        3.3主板的CVBS通路在焊接/不焊接ESD5B5.0ST1G器件条件下的接触放电电压波形测试
        焊接器件,放电电压+8kV

        不焊接器件,放电电压+8kV

        4测试结果分析
        4.1从±4KV放电电压波形中观察特征

        l 峰值电压的绝对值在50V左右,而经历峰值以后电压幅度迅速衰减到10V左右。
        l 相比较+4kV的衰减速度更慢,在250nS以后衰减到0V,而在-4kV放电时这个过程只需要150nS。
        4.2从示波器的带宽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来评估对系统带宽的要求
        相关文献中较少提到静电测试系统的带宽要求,仅在《IEC 61000-4-2-2008 》中的“B.4.2 Test equipment required for ESD generator calibration”即静电发生器的校准章节中有此说明:针对电流波形的采集,推荐示波器带宽≥2GHz。从该标准中给出的4kV接触放电电流波形中也可以发现,第一个上升沿只有1nS左右,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到测试系统的带宽。

        分别验证了示波器处于1GHz、350MHz、250MHz等3种带宽条件下的放电电压波形,如果仅从峰值电压测试结果上看,当带宽下降到250MHz时,测试数值明显降低了,可见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但从反映真实波形以及观察细节的角度出发,仍然建议使用更高带宽的示波器用于静电波形测试。
        4.3从主板是否焊接ESD器件情况下的测试结果,验证器件对CVBS通路的静电保护作用
        l 放电峰值电压降低,在焊接ESD器件后电压值衰减了10倍左右,约从700V下降到70V。
        l 能量泄放速度加快,观察放电50nS后的电压值,不焊接器件时约从峰值的700V衰减到300V,百分比下降到42%;而在焊接器件后电压约从峰值的70V衰减到10V,百分比下降到14%。
        5总结
        利用这个测试系统捕获的静电放电电压波形,作为定量测试手段,在产品开发以及物料替代的验证测试过程中将体现出价值。但需要注意测试结果与测试环境关系很大,因此更适合在不同待测设备之间作横向对比,评估其差异。

网友(2020-11-20):
谢谢分享,看图要紧

网友:
    话说你们能看到图片??

网友:
    只能看到文字,看不到图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