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小功耗测试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感谢

楼主(2019-06-21):
请教各位大神,小功耗测试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最好就是功耗分析仪,比如泰克的

网友:
功耗分析仪或者功耗分析软件,看成本预算了

网友:
小功耗测试分析确实需要的配置要求比较严格,硬件方法成本高些,软件数采分析可能成本低些,看怎么选择了。

网友:
看看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