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HFSS怎么设计平面啊

楼主(2019-06-21):
HFSS怎么设计平面啊,我想在空间实体模型上放置端口,那就需要在模型上设计端面,可是怎么放置都不能出现模型实体上。
郁闷啊,求解!!

网友A:
    你直接用,HFSS右下角有个坐标,直接用坐标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用,HFSS右下角有个坐标,直接用坐标就可以

能不能直接拾取到任意平面,然后在平面上画端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拾取到任意平面,然后在平面上画端面呢?

一般也很难做到正好捕捉任意平面。但可以捕捉这个任意平面的顶点,那么自然而然就捕捉到任意平面。

    仍然需要再回到建模历史树中,更改端面坐标。

网友:
    楼上版主的方法是可以的。也可以直接捕捉顶点,然后建立相对坐标系。这样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也很难做到正好捕捉任意平面。但可以捕捉这个任意平面的顶点,那么自然而然就捕捉到任意平面。

仍 ...

谢谢,方法可行,可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