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版本,电源地符号

楼主(2019-06-21):
请问谁知道电源地上面的符号怎么去掉?

网友A:
DRC报告网络悬空的,快捷键“T+M”可以隐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报告网络悬空的,快捷键“T+M”可以隐掉

每次有新的断点产生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符号产生,不知道怎么才能彻底去除

网友:
    取消天线错误的报警即可,规则设置里边

网友:
    规则设置→manufacturing→NetAntennae   取消使能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有新的断点产生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符号产生,不知道怎么才能彻底去除

    解决你的烦恼,规则设置→manufacturing→NetAntennae   取消使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