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PCB的“高级感”?

楼主(2019-06-21):
    如何提高PCB板的“高级感”?

        每次看到别人同类产品的PCB板,总感觉别人的PCB板单从外观看就很有质量,很有“高级感”;反观我们自己做的PCB,不管怎么样都是很廉价的感觉,不知是否有哪个大神能够对此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A:
    这自己家的也还行啊,看着也不乱啊,可能是插接件太多了,所以看着没那么高大上

网友B:
    图二的PCB是因为过炉之后变成的颜色,你把PCB颜色改为黑色立马高大上,不信你试试

网友C:
    没有丝印,少了零乱。

网友D:
    主要在摆件上下功夫,各种对齐,分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自己家的也还行啊,看着也不乱啊,可能是插接件太多了,所以看着没那么高大上

但是我怎么看别人的都舒服,自己看着就很廉价的感觉,很LOW~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是我不知道没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丝印,少了零乱。

你说的也很对,但是总感觉缺的不止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二的PCB是因为过炉之后变成的颜色,你把PCB颜色改为黑色立马高大上,不信你试试

    那是过炉之后变色吗?应该不是吧,应该它的绿油材料就是这样吧;
    黑色我以前用了试过,感觉是不一样,但黑色油墨价格贵而且板厂制作周期也要长,所以我不会选择黑色油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在摆件上下功夫,各种对齐,分布合理。。。

    嗯嗯,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E:
    下面那个板子,肯定是出自 大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那个板子,肯定是出自 大的厂家

    你答对了

网友:
    布局的时候器件对齐

网友:
    同感,之前看自己在公司做的板子,对比bench别人的板子,就是感觉差很多。不过上次公司做了一批哑光油墨的 瞬间看起来高端了不少。

网友(2019-07-31):
    太阳油墨就有部分是下面的那种颜色,也不LOW

网友:
    1.布局在优化一下,上下空那么多!有限高?USB结构是这样的?很不好播吧。
2.电解试着统一方向,有利生产,外观也会漂亮很多。
    3.地孔可以整齐有序的打不?
    4.过孔盖油没盖好。
5.板子四个角导圆角,这样不会划伤人和其它板。
    4.丝印横七坚八的。

网友:
外观也重要的样子,

网友:
试试用黑色雾面油墨搭配白色文字,然后边上的大pad化个金,绝对大高上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asus在08年的时候推出的高端机种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网友(2019-09-19):
白色丝印字体太粗了,过孔盖油不好看,孔太粗。

网友:
    换成蓝油试试

网友:
    自己家的做的也很不错啊

网友:
    删了丝印。接口摆好看点

网友:
    把防焊颜色 换成哑黑,或者咖啡色

网友(2019-10-31):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怎么看别人的都舒服,自己看着就很廉价的感觉,很LOW~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是我不知道没做好的

    器件摆放不整齐,丝印杂乱,TOP层走线太多,并且TOP层铜皮不整齐,很凌乱,打孔不整齐。

网友:
    主要是别人家的表层没走线,完整的铺铜,看起来就是要舒服很多

网友(2020-01-12):
    来自底层(PCB板厂RD)的仰望。你们这群屌丝毁了硬件工程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楼主(2020-09-21):
    让你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