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镍氢电池充电电路图(六款镍氢电池充电电路途详解)

楼主(2019-06-21):
1.2v镍氢电池充电电路图(六款镍氢电池充电电路途详解)

      镍氢电池的工作原理

镍氢电池充电特性曲线如图1所示。当恒定电流刚充入放完电的电池时,由于电池内阻产生压降,所以电池电压很快上升(A点)。此后,电池开始接受电荷,电池电压以较低的速率持续上升。在这个范围内(AB之间),电化学反应以一定的速率产生氧气,同时氧气也以同样的速率与氢气化合,因此,电池内部的温度和气体压力都很低。

1.2v镍氢电池充电电路图(一)

自制充电器用LM324的4个运算放大器作为比较器,用TL431设置电压基准,用S8550作为调整管,把输入电压降压,对电池进行充电,其原理电路见图。其特点是电路简单、工作可靠、无需调整、元器件容易购买等,下面分几个部分进行介绍。

1.基准电压Vref形成

外接电源经插座X、二极管VD1后由电容C1滤波。VD1起保护作用,防止外接电源极性反接时损坏TL431。R3、R4、R5和TL431组成基准电压Vref,根据图中参数Vref=2.5×(100+820)/820=2.80(v),这个数据主要是针对镍氢充电电池而设计(单节镍氢充电电池充满后电压约为1.40V)。

2.大电流充电

(1)工作原理

接入电源,电源指示灯LED(VD2)点亮。装入电池(参考图片,实际上是用导线引出到电池盒,电池装在电池盒中),当电池电压低于Vref时,IC1-1输出低电平,VT1导通,输出大电流给电池充电。此时,VT1处于放大状态-这是因为电池电压和-VD4压降的和约为3.2V(假设开始充电时电池电压约为2.5V),而经VD1后的电压大约5.OV,所以,VT1的发射极-集电极压差远大于0.2V,当充电电流为300mA时,VT1发热比较严重,所以最好用PT=625mW的S8550,或者适当增大基极电阻以减小充电电流(注:由于LM324低电平驱动能力较小,实测IC1-2,IC1-4输出低电平并不是0V,而是约为0.8V)。

(2)充电的指示

首先看IC1-3的工作情况:其同相端1O脚通过R13接Vref,R14接成正反馈,反相端9脚外接电容,并有一负反馈通路,所以,它实际上构成了滞回比较器。刚开始时C2上端没有电压,则IC1-3输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有两个放电通路,一个通路是通过R14反馈到10脚,另一通路是经电阻R15对电容C2充电,当充电的电压高于10脚电压V+时,比较器翻转输出低电平;与此同时,由于R14的反馈作用,10脚电压立即下跳到V-,这时,电容C2通过电阻R15放电,当放电的电压小于10脚电压V-时,比较器再次翻转输出高电平,由于R14的反馈作用,10脚电压立即上跳到V+,此后电路一直重复上述过程,因此,IC1-3的输出为频率固定的方波信号。

其次看IC1-4的工作情况:电池电压经R2、R16分压,接IC1-4的12脚,因为R2《《R16,所以输入IC1-4的12脚电压基本上略低于电池电压,

显然它更低于其l3脚电压因此,IC1-4输出稳定的低电平。结合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加在R12和VD3通路一端为频率固定的方波电压,另一端为稳定的低电平,因此,发光二极管VD3会周期性点亮,给人一闪一闪的感觉。

最后看IC1-1的工作情况:当IC1-2输出低电平时,显然IC1-1的3脚为低电平,而其2脚通过R1接Vref所以,IC1-1也输出低电平。结合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R11和VD5两端电压差为零,因此,VD5(饱和指示)不能点亮!

另外,由于IC1-1输出低电平,无论IC1-3的9脚电压如何变化(电容充、放电在该脚形成三角波电压)都不会受IC1-1输出的影响—因为IC1-3的9脚电压(要么高到V+,要么低到V-)始终高于IC1-1的输出,VD6反偏截止!所以,这种状态下,三只指示灯的工作情况分别为:VD2点亮,指示电源正常;VD3闪烁,指示电池充电正常;VD5不亮。

3.小电流充电

当充电一段时间后,电池电压慢慢上升到接近Vref时,IC1-2输出电压慢慢上升,于是,流过R7的电流慢慢减小,即流经VT1基极的电流慢慢减小,因此VT1输出的电流也会慢慢减小,但电池电压还会持续不断地缓慢上升,当电池电压几乎等于Vref时,IC1-2会输出较高电压,这时IC1-1的3脚电压高于2.8OV(反相端2脚的输入端电压),比较器翻转输出高电平。该电压有两个作用:一方面会使VD5正偏导通被点亮(此时,IC1-4输出还是低电平),指示充电饱和;另一方面VD6也正偏导通,而R17很小,实际上是强制C2上端为高电平,所以IC1-3的9脚电压高于10脚电压,IC1-3被强迫输出低电平,VD3因无正偏压而熄灭。

虽然,从外在的表现看充电灯熄灭,饱和灯点亮在某一时刻瞬间转换完成,但是实际上充电过程却是逐渐过渡的:当电池电压远低于Vref时持续大电流充电,当电池电压接近于时充电电流慢慢减小,直至逐渐充电趋近零——即使饱和灯点亮时,小电流充电仍在继续!所以这种状态下,三只指示灯的工作情况分别为:VD2点亮,指示电源正常;VD3不亮;VD5点亮(饱和指示,小电流充电)。

1.2v镍氢电池充电电路图(二)

1.2v镍氢电池充电电路图(三)

反馈信弓^L3W电流取样电毗R孵的两端接到运算放大器的两个输人端,该信号j△使流dRsc的电流保持水坐输出电流的计算公式如下:

lout=(VLn/Rsc)(R:/Ri)

选取RFR4-Ikn,Ri:RilOOkn.Rsc=0,25n。这样,当输入电压为6、25V时,能给出2.5A的输出电流。Ri-Ra是误差1%,0.25W的电阻,且运放应固定在散热器上。

1.2v镍氢电池充电电路图(四)

充电电路会产生温升,特别是大电流充电时充电电路和可充电池温升更高。LTC4060外接热敏电阻可以检测充电温度,从而避免过热充电。LT4060带温控的2A镍氢电池充电器如图。

RT与LT4060内部电路构成温度检测电路,RT为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可以选择在45℃时阻值为lOkn的热敏电阻,紧贴于电池的表面上。当温度比较高时,LT4060会自动降低充电电流,当温度升高到55℃时,充电自动停止。

LED1为充电指示灯,LED2为“充电满”指示灯。⑦脚设置最大充电电流,,Ⅲ。=1395/R,⑧脚设置最高充电电压。LT4060充电电流为o_4—2A,电源电压范围为4.5N10V。它可以对镍氢、镍镉可充电电池进行充电。

1.2v镍氢电池充电电路图(五)

单只镍氢电池电压为1.25V,充电时最高为有1.55V,它不宜使用高于3V的直流电源为其充电。将电源变压器输出为交流3.5V的双绕组作全桥整流可得到正负3.5V直流电,以负端输出作为零电平,中点即成为+3.5V可作给镍氢电池充电的直流电源,正端输出则成为+7V可作控制电路的工作电源。非满载输出状况时,中点电平约为4.9V,正输出端约为9.8V。满载输出状况时,中点电平为3V,正输出端约为7.9V。控制电路所使用的COMS门电路CC4093和通用四运放LM324均可在6V~12V之间正常工作。

参见原理图,U1是内置电压比较器的稳压集成电路TL431,可提供2.5V精密基准电压。经R7~R10四只电阻串联分压,分别为U2a、U2b、U2c三只电压比较器提供1.54V、1.25V、1.15V比较电压。U2a的负输入端与U2b、U2c的正输入端共同接在镍氢电池正端上,对电池两端电压进行检测。电池电压高于1.54V时U2a输出低电平,电池电压低于1.54V时U2a输出高电平;电池电压高于1.25V时U2b输出高电平,电池电压低于1.25V时U2b输出低电平;电池电压高于1.15V时U2c输出高电平,电池电压低于1.15V时U2c输出低电平。U2d的负输入端接在2.5V基准电压上,正输入端通过R24电阻接中点电源上。与此同时,U2d正输入端通过C3电容接在镍氢电池正端上,在没有放入电池或通电数秒种后,U2d输出高电平。

在电池已经放入电路中的状况下接通电源,U2d正输入端被C3电容暂时短路接在镍氢电池正端上,电平不大于1.5V,U2d输出低电平;经过约1秒钟后,C3电容被充电,U2d正输入端电平高于2.5V,U2d输出高电平。如果放入的是没有放完电可以继续使用的电池,U2c将检测出电池的两端电压高于1.15V,输出高电平。在U2d尚输出低电平的时候,由与非门U3c、U3d组成的RS触发器将被置成U3c输出低电平,U3d输出高电平。1秒钟后U2d输出高电平,U3c、U3d的输出状态被保持不变。发光管LED4发红光显示电池不需要充电。而U3c输出低电平使BG1截止,与非门U3a输入端同时被封锁输出高电平,与非门U3b输出低电平,功率场效应管BG2截止。只有经过R1的约30mA电流给电池作涓流维持性充电。

如果放入的是放完电的电池,U2c将检测出电池两端电压低于1.15V,输出低电平。在U2d尚输出低电平的时候,由与非门U3c、U3d组成的RS触发器将被置成U3c与U3d都输出高电平。但在1秒钟后,U3d改为输出低电平,U3c继续保持输出高电平。发光管LED3发绿光指示电池需要充电。此时,U2b输出低电平使U3a输出高电平,U3b输出低电平,功率场效应管BG2截止。但U3c输出高电平使BG1导通,经R2提供约100mA电流和经过R1的30mA电流一起给电池作小电流充电。电池开始充电后,在电池电压高于1.15V、低于1.25V期间,U2c的输出状态翻转为高电平。但U3c、U3d的输出状态保持不变,U3c继续输出高电平,BG1导通。因U2b的输出状态还是低电平使U3a输出高电平,U3b输出低电平,功率场效应管BG2截止。仍然只经R2提供约100mA电流和经过R1的30mA电流一起给电池作小电流充电。

经过一段时间小电流充电后,电池电压高于1.25V、低于1.54V,电压比较器U2a、U2b都输出高电平,此时U3c也继续输出高电平,从而使U3a输出低电平,U3b输出高电平,功率场效应管BG2导通,经R3提供不小于500mA电流和经过R2提供的100mA电流以及经过R1提供的30mA电流一起给电池作大电流充电。此时LED1发绿光显示正处于大电流充电状态,LED3绿发光管熄灭。发光管LED2也熄灭。

在经过一段时间大电流充电,电池已经充足电,电池电压高于1.54V时,U2a输出低电平使U3a输出高电平,U3b输出低电平,功率场效应管BG2截止。LED1熄灭,LED2发光。与此同时,U3b从高电平翻转为低电平,将通过C2电容和R13构成的微分电路将U3d输入端短暂置为低电平,从而使U3b输出端从低电平翻转为高电平。LED4发光显示电池已经充足电。U3a的输出端随之从高电平翻转为低电平,LED3熄灭,BG1也截止,只有经过R1的30mA电流继续给电池充电。若继续进行涓流充电,电池电压将从1.55V降低至1.5V,U2a与U2b的输出端都将输出高电平,但此时U3a输入端已经被U3c封锁只能输出高电平,U3b输出低电平,功率场效应管BG2继续保持截止,只有经过R1的30mA电流继续给电池作涓流充电。

取出电池后或在没有放入电池的状况下接通电源,连接电池正端的E点电平为中点电位高于1.55V,U2a输出低电平,BG3截止,LED3和LED4都不发光。此时U3a输出高电平,U3b输出低电平,LED2发红光指示电路处于通电工作状态,LED1不发光。再放入电池,即刻重复上述自动检测充电过程。

其中,LED1与LED2、LED3与LED4可分别合用一只双色发光管。接通电源后,LED1与LED2总有一只发光。LED3与LED4必须放有电池才发光,因此可以判断电池是否放入并且没发生接触不良现象。

1.2v镍氢电池充电电路图(六)

图所示是摄像机7.2V、2700mAh的镍氢电池(6节串联)充电器电路。在充电器接通电源和充电过程中,红光LED亮;在电池充满电时,绿光LED亮。RP1、R2、R3、R4、VT1组成可调恒流源(VT1为达林顿晶体管),调节RP1可使充电电流从0到1A连续变化。R6、RP2、R7、C2、VT2和J组成电压检测电路,在充电过程中当电池电压升至设定值时,VT2饱和导通,J得电吸合,触点JK;转换位置,使VT1失去偏压而截止,绿光LED亮,指示已充满电。同时JK2也转换位置,使R5接入充电回路对电池组进行约100mA的涓流充电。镍氢电池的涓流充电电流一般为其容量的2%,镍镉电池的涓流充电电流一般为其容量的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