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一些误导用户的UPS指标或功能

楼主(2019-06-21):
    浅谈一些误导用户的UPS指标或功能

           用户会经常见到一些UPS设备具备的指标,以及功能,而哪些实际上是对用户有用的呢?值得推敲。下面就一些常见的功能或指标做简单分析:
      一、缺相时使用的问题。

      1、UPS输入的三相电一般是平均分配电流的,在额定功率下,缺相后,仍然正常工作,则剩余相线电流就会相应增加。这样,会导致剩余的相线发热,甚至燃烧,或者开关因过流而跳闸等严重情况发生。

  2、为了防止以上情况的发生,有些厂家会在缺相情况下,让UPS降额使用。但此时在额定负载下,由于降额的原因,又会导致UPS因为过载而保护,导致负载得不到保护。

  3、因此,缺相时,属于市电异常,UPS应该转电池工作,并发出告警。否则的话,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二、相序变化情况的问题。
  相序一般是在开机的时候,会出现错误的情况。此时,UPS提示相序错误,并发出报警。只需调整相序后,UPS就可正常供电。

      若市电中断后(UPS转电池工作),因重新改动线路,或者临时接入发电机,此时可能会出现线序与原来相序不一致的情况,若接入的UPS的话,我司UPS会提示相序错误,UPS继续在电池状态下工作,为负载供电(因市电中断后,UPS转电池工作)。调整相序好后,UPS即可恢复市电(或油机供电)工作。
  三、频率范围问题。
PS输入频率范围并不是越大越好,因为频率范围太大的话,UPS旁路工作时,可能导致负载不能正常工作(频率超过正常范围)。所以,台达UPS输入端电压及频率采用先进的双输入窗口侦测设计,旁路输入电压范围为-±15%,频率范围为±10%可调,用户可根据负载的情况进行设置,这样可更好的保护负载,防止旁路供电时,超出范围,而导致贵重的服务器设备烧毁;整流器输入电压范围为-45~25%,频率为±10%,可更好适应恶劣市电和油机供电,减少电池放电机率,延长电池寿命。
  四、机架扩容并机及环流问题
          UPS机架容量是有限的,不能无限容量,否则,机架太高,操作不方便,放置也会不稳固。所以,UPS当容量达到一定值,就需另外增加一个机架,来增加容量。

      另外,UPS机架之间的扩容并联,需考虑UPS的并机控制和环流控制。台达 HIFT UPS 采用无主从机架并联技术,那个机架故障或模块故障,其他机架或模块都不会受到影响,故障的机架或模块自动退出系统。

  其实,环流的产生无非是由于电压差的原因造成,对交流电来讲,一个是本身的电压差会造成环流,另外一个就是相位差,也会造成电压差,进而形成环流。其实,只要适时、快速的调整每个机架的输出电压、相位等情况,让其趋于平衡,就可降低环流到最小。另外,HIFT UPS也会时刻侦测每个机架的输出的电流情况,通过通信线缆,交换信息,调整输出电压和相位,使环流达到最小。

  目前国家标准,对UPS环流的要求是≤5%。HIFT UPS测试的结果远远优于此指标(±0.425%)。如下图:

      五、效率问题
      UPS效率是指UPS的输出有功功率和输入有功功率的比值。其实就是指UPS自身的能量损耗,比如:UPS会发热,这个就是能量损失,风扇散热,这部分的消耗也是能量损失。因为UPS是电源转换设备,内部有2级转换,交流到直流(整流转换)、直流到交流(逆变转换),这两级转换都是不可能达到100%的能量转换,都是有能量损耗的。

  效率可以达到96%或更高值的UPS,其可信度值得推敲。若达到96%的效率,则UPS的逆变效率和整流效率要分别达到差不多98%(0.98*0.98≈0.96),就目前UPS的技术来讲,恐怕还没有哪个厂家能达到。

      实际使用起来,能真正节能的,还是应该注重低负载时的效率能达到多少。因为很多UPS的带载率一般在50%左右,有的甚至更低,此时也能有高的效率,才能真正为我们节省电费。很多UPS在低负载时效率是比较低的,而台达HIFT UPS在30%负载时,就可达差不多满载时的效率。

      另外,UPS还有一个效率指标指标:经济模式(ECO)的效率。经济模式是市电比较正常的时候,UPS由旁路直接给负载供电,逆变器不输出。当市电中断或异常时,UPS才逆变输出,此时逆变器才工作。所以此模式时,相当于市电直接输出,故效率较高。

      台达HIFT UPS在此模式时,效率也可达98%以上。
      六、模块休眠唤醒功能问题。  模块休眠技术,主要是通信运营商提出的一个功能。因为前面提到的很多UPS在低负载时效率比较低,所有运营商提出希望在低负载时,关闭一定数量的模块,让UPS达到较高的负载量,从而提高UPS的效率。

      对HIFT UPS来讲,由于其在低负载时效率已经可到达几乎满足时的效率。另外,休眠功能,还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是休眠后能否及时唤醒的问题,若不能及时唤醒,那么可能出现过载保护的情况。其次是,唤醒后,能否立即投入承担负载。这一般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另外,模块休眠,到底是否能节能呢?到底如何才能算休眠呢?是关闭还是不关闭,关闭就意味着不能及时投入工作;不关闭,其耗能情况怎样?
  七、内置同步控制技术问题。
      同步控制是为双母线供电系统提供的一个功能。在双母线供电时,某些情况需两条母线的输出需相位同步。一些厂家的解决办法是需客户另外购买其外置的同步控制器,而台达HIFT UPS标配内置了此功能,无需再购买。另外,UPS内置此功能,还避免了外置硬件同步控制器的单点故障的问题。
      八、共享电池组问题。
      电池组共享是指多个模块或多个机架共用一组或多组电池。这样带来的好处是电池组利用率大大提高。因为我们发现,当UPS模块或机架故障时,其自带的电池组也因为UPS的故障而不能使用(即使电池是正常的),这样整个的后备时间就会缩短。而采用电池组共用的方式,则不存在此问题。
  九、相关认证问题。
IFT UPS除了在国内销售,还在世界其他地方销售。因此,HIFT UPS除了通过国内的泰尔认证,国家抗震认证。其同一系列产品还通过了国家节能认证。另外还通过了国外的CE、CB等认证。可销售到要求严格的欧盟地区。
      十、平均无故障时间问题。
      HIFT UPS的模块的MTBF为27万小时。见附件:HIFT MTBF-MTTR 及其计算依据。其实MTBF是一个无法考量的指标。很多厂家此指标标的很高,可是实际应用中,发现MTBF再高的设备,也有可能随时发生故障。

  随着UPS技术的发展,系统可靠性越来越高,然而任何系统仍然都不是绝对可靠的,因此,客户的关注度逐渐从系统的高可靠性转向了高可用性。可用性概括了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当系统可维护时,可用性>可靠性;当系统不可维护时,可用性=可靠性。可用性衡量系统提供持续服务的能力,即:可用性 = MTBF / (MTBF + MTTR)。可用性是供电系统中最高的、最综合的、最根本的、最有价值的可靠性指标。
  注:MTBF(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是平均无故障时间,它越长表示系统可靠性越高;MTTR(Mean Time To Repair)是平均修复时间,它越短表示系统越快修复因此越好。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UPS的一些指标或功能,实际上不但不能为用户带来好处,甚至还会带来危害。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分析的看问题,不要盲目跟从,被误导。

网友:
    学习使我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