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的GND铜皮对信号的影响

楼主(2019-06-21):
请教下在座的各位,图中箭头里面的细长铜皮对信号具体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一直听别人说天线效应什么的,但还是不太理解,图中的是DDR走线区域

网友:
    理解没用,记住就行了。知识都是死的。。。。都是前人出现过的问题,去掉就行了

网友:
    这种铜皮要么删除要么加地孔,如果要理解天线效应,那你得多学习一下射频知识了

网友:
    因为细长的铜箔上没有地过孔,就像多余线段了,会有天线效应。另外,蚀刻不好的话,还容易短路。可以把铜箔参数中下图的数值稍微设大点。

网友:
    这种铜皮留着干嘛

网友:
    去掉或打GND

网友:
我的做法就是,能用静态不用动态,能铺一小块铜就不铺一大块铜(省的到时候修),如果实在要包地,留一个地孔空间(至少两头要留),不需要包地的就挖掉吧(要不线与线距离设大一点再避让一下),这样的话很少遇到比较长的天线了,省的最后检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