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误区

楼主(2019-06-21):
    UPS电源误区
    误区一:诚稳UPS能够防雷

    对于一个数据中心来说,它的供电系统首先是交流电,从电网进来后有两种情况,如果是非常重要的数据中心要配有发电机。从交流电进入数据中心首先要解决的是防雷问题。交流电进来后,在进入UPS之前,一定在配电柜之前完成三级防雷。第一级防雷要把7000伏以上的雷电浪涌电压降低到4000伏以下,第二级防雷再降到2500伏以下,第三级防雷降到1500伏以下,再经过UPS输入电路的滤波器降到1000伏,这时候UPS本身就可以利用了。
    在购买UPS时,有些用户首先要问’这种UPS是几级防雷’。这说明用户往往存在一个误解——UPS具有防雷功能。而实际上三级防雷的浪涌电流能够达到8000安培,是任何类型UPS都承受不了的。三级防雷一定要在UPS前端的输入配电柜上完成。“
    ”
    误区二:诚稳UPS高频是新技术,没有大功率产品

    在以往的印象中,诚稳UPS的低可用性、低可靠性和“高能低效”为人们所诟病。然而,对于UPS的选型目前正是新旧交替时代。以往UPS在工作中有几个环节是耗能庞大的,而且对UPS的可靠性也有很大影响。现在所谓的高频机UPS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的效率在载的情况下都可以达到95%。
    所谓诚稳UPS高频机指的是输入输出电路都工作在20kHz以上,且没有输出变压器电路的UPS。相比传统的诚稳UPS工频机90%运行效率,诚稳UPS高频机存在着很多优势。诚稳UPS高频机除了具备诚稳UPS工频机那些技术指标外,还有着更高的性能和指标,也是诚稳UPS工频机所望尘莫及的。所以说在UPS的选型上,诚稳UPS高频机将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虽然很多用户通各种渠道已经了解到诚稳UPS工频机的优势,但却认为诚稳UPS工频机是一种新技术,相关产品的规格比较少,特别是大功率的诚稳UPS工频机很难买到,这实际是一种误解。

    误区三:诚稳UPS不需带载测试

    经过长时间的周密的规划设计、选型,设备终于安装到位,也许有些用户就认为已经万事大吉了,其实并非如此。机房电气设备的检测也是机房建设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绝对不能忽视。首先,UPS设备必须带负载验机,否则很多问题是发现不了的。“曾经有一次诚稳UPS带负载检测时发现1.5的传输电路上就有0.8伏的压降。最后检查出诚稳UPS电缆规格配小了,另外接插件、插头接触也不好。而这在不加负载的情况下并不能检测出来的。如果想要发现UPS材料及施工工艺上存在的问题,应在正式运行前进行带载测试,甚至要满载测试。如果,用户在设计诚稳UPS使用负载很小的话,就应利用假负载进行测试。
    在这里提醒在诚稳UPS带载检测试时不要忘记电池。很多用户在安装电池时,不会注意接线端子上的氧化层,而这一隐患就可能造成重大的事故,举个例子。某检测中,电池带负载放电时,机房温度在25度左右,几百块电池中大约1/3的接线端子也是25、26度,但另外一些却达到了50多度,有的达到了90多度,甚至有些还没来得及测量就烧了。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并非是电池接线端子没有拧紧,而是因为接线端子的氧化层造成电池过热。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如果UPS在空载的情况下进行测试,由于电流强度较小,电池接线端子氧化层增加电阻,最终导致电池过热的问题也是不易被发现的。
    误区四:免维护电池不需要维护
    在数据中心供电系统中电池是寿命最短的,但却是产成故障最多的设备。有些用户却认为免维护电池是不需要维护的,然而,这却是一个误区。无维护电池的全称是铅酸阀控式免维护电池,“免维护”指的是不需要测量电池比重,不需要加电瓶水,而并不是不需要维护。”
    用户需要保持电池表面的清洁,并经常观察电池外观,还要经常检查线别和电磁连接接头的松紧程度。在这里举两个例子说明:
    一是,电池起火。电池的外壳一般使用ABS塑料。电池充电发热,停止就会冷却。使用二、三年的电池随着热胀冷缩和塑料老化会产生裂缝,导致电解液漏出。而一般电池架是铁制的,经硫酸的层层腐蚀铁架子就成了短路线,这就可能造成了电池起火。
    二是,UPS启动时电池不能放电。UPS设备维护时,电池需要进行充、放电,长时间的电流的震动可能导致电池接头的松动,而在市电停电后,接线松动电池就不能放电了。
    误区五、低价就意味着性价比高

    UPS电源的品牌种类繁多,在性能上各有千秋,这就给用户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UPS电源最好?即什么样的UPS电源在性价比上最优秀呢?是否有一个客观标准呢?当然,客观标准是有的,那就是UPS电源的性能指标。但是,由于UPS电源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领域,不少用户虽然使用UPS电源多年,对UPS电源的这些指标还是不清楚。下面笔者结合用户在使用中常见的问题,对这些指标进行分析,同时也对用户在使用中存在的很多模糊认识进行澄清,以供读者在选择诚稳UPS电源产品时参考。
    价格低并不意味性价比高。
    多年来用户对诚稳UPS电源的价格一压再压,迫使诚稳UPS电源的价格一降再降,诚稳UPS电源供应商为了中标或进入某一行业,虽然会接受较低的价格,但由于价格确实已压到无法承受的程度,只好“另辟捷径”,这就给用户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