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屏蔽罩如何出线?

楼主(2019-06-21):
请教大神,
产品有一块板子是高压/大电流,设计中使用了单独罩壳。问题在于线缆如何处理,如220V电源线,控制信号线,高压线等,
1)这些线缆只有高压线是屏蔽线,其他线缆必须换成屏蔽线吗?
2)对于高压线这种屏蔽线,是不是必须把屏蔽层接在罩壳上面?接在板子的地上通过螺钉接机壳可以吗?
非常感谢!

网友:
敏感线也要屏蔽并接地。屏蔽线出屏蔽罩的地方要接好地

网友:
第二个问题,屏蔽线在出罩壳的位置必须360度环接,这样才能有效屏蔽,不建议通过其他螺钉接到机壳上

网友:
全都換成shel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