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的时候,器件的编码会自动叠加,什么鬼???

楼主(2019-06-21):
拼板的时候,器件的编码会自动叠加,什么鬼???

网友A:
只复制粘贴板框就可以了。
一定要整个复制的话,粘贴时使用特殊粘贴,勾选第三项,元件位号就不会变。

网友:
    贴板框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复制粘贴板框就可以了。
一定要整个复制的话,粘贴时使用特殊粘贴,勾选第三项,元件位号就不会变。

    用AD自带的拼版工具就不会出错了,还有发板发GERBER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AD自带的拼版工具就不会出错了,还有发板发GERBER文件。

    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2020-07-29):
    特殊粘贴试试

网友:
    可以用拼版阵列    新建一个PCB 放置 拼版阵列 选择需要拼版的文件 输入行列个数以及距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