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ALLGRO电脑配置

楼主(2019-06-21):
4W以上的板子跑起来卡的很,求大神推荐一下 4W PIN以上板子的电脑配置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杜老师皮一下 很开心

网友:
    发我的配置吧。做LED灯板的,正面LED灯数量为1W,pin数是4W。背面还带译码器,MOS管,总共4W5K pin。这套配置运行起来还可以。I7-8700(6C12T)+16G RAM+GTX1060+INTEL 545S SSD。显卡占用比较少。

网友:
    :L:L:L:L:L:L

网友:
    杜老师厉害了。。。。:lol

网友:
    版主那配置 LAY板子是不是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