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线宽问题

楼主(2019-06-21):
请教各位大神:我在设计差分线时产生了线宽出错不知道如何处理,麻烦各位大神指点。

上面为出现线宽出错,下面是我的规则设计。

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检查一下,是否有规则复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是否有规则复重了。

    谢谢!万分感谢!问题终于找到了

网友B: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C:
    neck下的max length数值0可以设置多一些就OK了,

网友D:
    首先  你得看是产生了什么DRC   针对不同的DRC逐个排除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高手回答

    感谢,非常感谢,问题已经找到了,在3楼有回复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ck下的max length数值0可以设置多一些就OK了,

感谢,非常感谢,问题已经找到了,在3楼有回复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  你得看是产生了什么DRC   针对不同的DRC逐个排除解决掉

    感谢,非常感谢,问题已经找到了,在3楼有回复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