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断电后重启,fat32格式的tf卡变只读,有什么方法避免???

楼主(2019-06-21):
ARM开发板跑的是linux系统,支持tf卡热拔插。重启断电后低概率出现tf卡变为read-only,执行mount -o rw,remount /mnt/sdcard后正常了。出错原因应该是断电导致fat32格式的tf卡的簇出错了,加上linux的保护机制使其只读。软件或者硬件上有什么方法避免???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