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不间断电源中的PFC电路

楼主(2019-06-24):
UPS不间断电源中的PFC电路

一、功率因数操控电路和UC3854⒈功率因数的界说PFC即功率因数校对,功率因数(PF)是指沟通输入有功功率(P)与输入视在功率(S)的比值,

一、功率因数操控电路和UC3854

⒈功率因数的界说

PFC即功率因数校对,功率因数(PF)是指沟通输入有功功率(P)与输入视在功率(S)的比值,即功率因数

式中, 表明沟通输入市电的基波电流有效值; 表明沟通输入市电电流的有效值; 表明沟通输入市电电流的波形畸变因数;cosφ表明沟通输入市电的基波电压和基波电流的相移因数。所以功率因数(PF)能够界说为沟通输入市电电流的波形畸变因数γ与相移因数cosφ的乘积。

可见功率因数PF由电流失真系数γ和基波电压、基波电流相移因数cosφ决议。cosφ低,表明用电电器设备的无功功率大,电能使用率低。γ值低,则表明输入电流谐波分量大,将形成输入电流波形畸变,对电网形成污染,严峻时,还会使用电设备损坏。

传统的功率因数概念是假定输入电流无谐波电流(即I1=Irms或γ=1)的条件下得到的,这样功率因数的界说就变成了PF=cosφ。

⒉功率因数校对完成方法

抱负情况下,功率因数PF=cosφ×γ=1,但一般PF都小于1。功率因数校对的效果,就是使电路的功率因数PF到达或许接近于1。这能够经过两个途径到达:

⑴使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同相位。此刻cosφ=1,所以PF=γ。

⑵使输入电流正弦化。即 = (谐波为零),有 / =1即;PF=cosφ×γ=1。

然后完成功率因数校对。使用功率因数校对技术能够使沟通输入电流的波形彻底盯梢沟通输入电压波形,使输入电流波形呈纯正弦波,并且和输入电压同相位,此刻整流器的负载可等效为纯电阻。

在实践电路中,往往把PFC电路设置在桥式整流输出至滤波电路之间。这时基准电压是m型半波波形,经PFC电路盯梢处理后的输入电流波形也是m型半波波形,但只需满意了输入电流的波形与输入电压(基准电压)的波形同频同相,就到达了功率因数校对的意图。

⒊PFC盯梢电流进程

图1所示为电流盯梢波形图。为了便于阐明问题,图中电压Vin的波形与电流I的波形的纵轴采用了不同份额,以使它们能够重合。

⑴图1中若以电压Vin的波形为基准,则电流I的波形错开了必定距离,即产生了相位差。调查V、I波形图能够发现,只需将虚线J-K、L-M之间的电流波形的起伏依照电压波形恰当提升,而将虚线K-L、M-N之间的电流波形的起伏依照电压波形恰当紧缩,即可使电流波形与电压波形重合。

依据同样原理,即使电流波形是方波等非正弦波,也能够整形为正弦波,并与电压波形重合。

实践上,在功率因数校对时,输入市电电压的波形和相位的采样是必需的,而能够不用对输入电流的波形进行采样,不管输入电流的波形怎么,只需依照输入市电的波形和相位改造出所需的电流波形,就能够完成功率因数操控的目。所以在本书的实践电路中,一般并不对输入电流进行采样,使电路的规划愈加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