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9-06-21):
如下图,当输出电压+B端电压增加时,三极管VT553的Vb增加;Ve不变,从而Vbe增加;请问Vc会如何变化?
资料上说Vbe增大加速导通从而Vce减小。
请问Vbe和Vce是什么关系,看三极管特性曲线推不出这个关系。

网友A:
将三极管画一个等效电路图就不难理解 “Vbe和Vce是什么关系”,以及“三极管特性曲线”应怎么看。

网友(点评):
那请问Bbe增加Vce是增加还是减少呢,按这个模型应该是正相关。资料给的结果是相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三极管画一个等效电路图就不难理解 “Vbe和Vce是什么关系”,以及“三极管特性曲线”应怎么看。[/bac ...

Vce 随 Vbe 增而减小
这是因为ib增大,ic = β*ib 的电流将随之增大,而集电极之上的电阻不变,则在该电阻上的压降变大,使得Vce将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e 随 Vbe 增而减小。
这是因为ib增大,ic = β*ib 的电流将随之增大,而集电极之上的电阻 ...

请问可以理解为Vbe和Vce反相吗,Vbe增加Vce减少!
另外,Ic引起的Vce变化是针对集电极有个输出电阻的情况,此图集电极没输出电阻。你说的电阻是三极管C、E极自身的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e 随 Vbe 增而减小。
这是因为ib增大,ic = β*ib 的电流将随之增大,而集电极之上的电阻 ...

压降变大,Ve不变  Vc不是应该增大么?求解

网友:
还是要多看书,书上说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