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如何让原理图页码页数自动增加?

楼主(2019-06-21):
是指右下角那个框表里的页码  1 of 10,时间都会自动更新,页码可以吗?搜了论坛以前的贴子有人问过 但是没有答案

网友A:
求解!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解!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在annotate中更新

网友B:
点选项目后通过Tools->Annotate...并在Action中选择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后点“确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选项目后通过Tools->Annotate...并在Action中选择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后点“确定”就可以。

你确定?

网友:
好象做不到!在属性里集中改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2019-07-21):
需要进入Borwse里,对title-block 进行统一编辑,目前也没找到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