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9-06-22):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    我们IC复位脚主要是判定是否有高电平,还是根据高电平的时长来确定是否复位呢?

网友A:
    既要是否有高电平,同时对高电平的持续时间有要求,具体可以参考IC的datasheet,会有详细的规定。

网友:
    两个因素都需要考虑的。

网友:
    楼上基本正解

网友:
    复位电平何保持时间,都需要达到规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要是否有高电平,同时对高电平的持续时间有要求,具体可以参考IC的datasheet,会有详细的规定。

    我理解是复位只是需要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复位成不成功才和保持时间相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是复位只是需要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复位成不成功才和保持时间相关。

    你这么理解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