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如何把CES禁用

楼主(2019-06-22):
    如题,求教各位mentor大神,如何把CES禁用!

楼主:
    在导出.HKP文件时需要禁用CES

楼主:
    要转换的PCB数据里没有找到.PRJ文件

网友A:
    需要转换哪种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转换哪种格式?

    candence

楼主:
    没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B:
    没有prj是打不开的,prj可能在转化文件的文件夹外
禁用ces两种方法
1.编辑prj文件,把useces的值改为“0”
    2.直接删除现有prj,然后重新打开pcb,按照提示新建一个prj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j.里面

    这里面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prj是打不开的,prj可能在转化文件的文件夹外
禁用ces两种方法
1.编辑prj文件,把useces的值改为“0 ...

是否可以讲的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prj是打不开的,prj可能在转化文件的文件夹外
    禁用ces两种方法
    1.编辑prj文件,把useces的值改为“0 ...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