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原理图网络标号可以只画一个吗?

楼主(2019-06-23):
Net Alias 一般都是以一对标注的,说明2个端子网络上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一张图中为了标识一段线的功能,只标注一个,可以吗?

网友A:
规范的话,一个Net Alias至少连接连个Pin,如果有一段导线,连接了2个Pin,这种情况就是只有一个Net Ali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范的话,一个Net Alias至少连接连个Pin,如果有一段导线,连接了2个Pin,这种情况就是只有一个Net Alias

谢谢回复,我的意思表达的不清晰,我是说,我用Net Alias做一般TXT注释一段导线功能,可以吗?

网友:
    不行
TXT注释就好了     不需有電氣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