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mbol 制作 ,CSV文件导入PIN List ,无法Place PIN

楼主(2019-06-23):
使用 Symbol  Wizard  制作Symbol 时,将CSV文件中的PIN Name Number   Type Side属性粘贴,可以正常创建Symbol

不使用 Symbol  Wizard  制作Symbol 时,直接将CSV文件导入PIN List  ,且所有的PIN 显示灰色, 无法放置  PIN ,是CSV文件有问题吗 ?

附件为CSV文件

810 Bytes,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威望 -5

CSV文件

网友:
先检查下格式

网友:
    测试了一下,是文件的问题

网友:
    每个Pin Name 后面都带了个空格,系统不认,去除掉再导入就好了。

楼主:
    @水飞 @sxdxg @lines 昨天搞了好久,没找到原因,感谢各位大神

楼主:
    请教上传文件 ,别人下载的时候,如何设置不用减威望 ?

    (大家帮忙解决问题,还要减威望,实在是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上传文件 ,别人下载的时候,如何设置不用减威望 ?

(大家帮忙解决问题,还要减威望,实在是抱歉)

目前应该不支持,后面可以尝试换成百度网盘的链接。

网友(2019-10-10):
    我看了我的格式也没有问题,谁能帮我也看看怎么回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