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的库中symbol和cell如何关联?不用PART的情况下。

楼主(2019-06-23):
在WG2005中可以不建PART,在原理图中可以通过symbol中的PKG属性关联到cell,在EE 7中是如何实现的?多谢了!

网友A:
目的是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的是做什么?

不用再建 一遍PART了,可以直接用symbol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再建 一遍PART了,可以直接用symbol了。

用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Netlist

多谢,我试下。

网友(2020-08-08):
引用 楼主:
多谢,我试下。

试了么?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