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 Vx2.4中文菜单下快捷键设置

楼主(2019-06-24):
如题请问下,中文菜单下快捷键menu的路径怎么设置,还是用英文吗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D", "Edit->FixLock->Unfix",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设置后显示没有这个menu路径

网友A:
    还是用英文,你仅仅这一行代码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英文,你仅仅这一行代码有问题吗?

所有使用这种menu路径的都有问题,在英文菜单下试了可以,切换回中文菜单就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英文,你仅仅这一行代码有问题吗?

keyBindTable.AddKeyBinding "Ctrl+D", "Route->Edit Routes->ChangeWidth",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AddKeyBinding "Alt+1", "Edit->FixLock->lock",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AddKeyBinding "Alt+2", "Edit->FixLock->Unlock",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这样几条都有错误,是写的有问题吗?

网友A:
    从上面看是没有没有问题的,如果到中文有问题就是内部翻译机制可能导致了这种脚本不识别吧。

网友B:
    的确,中文版是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上面看是没有没有问题的,如果到中文有问题就是内部翻译机制可能导致了这种脚本不识别吧。

    非常感谢,不行还是换回英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中文版是有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不行还是换回英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