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过高保护了怎么整改请教大神

楼主(2019-06-24):
目前再做一个路由器产品,体积比较小,支持ac 2*2 mimo,进行全流量跑的时候,15-20min出现跑流停止,经查看是CPU温度过高,启动热保护了,
请教大神们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在此谢过了。

网友:
不知道具体温度到多少度了,不过听起来应该不低;
总体来说加强散热设计,使CPU温度降下来。

网友:
是不是保护温度过低?可以查看一下,过低的话可以改高一些,前提是不影响性能寿命的前提下。。。。

网友:
建议进行散热设计优化,比如散热片,散热硅胶等等,同时外壳开孔是不是可以增大些。。。。。

网友:
看看,想办法降温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