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or Xpedition VX.2.3 的 Library Manager 报错

楼主(2019-06-24):
大家好,我的xpedition VX.2.3安装完成后Designer和Layout都可以正常使用,但是Library Manager在打开中心库的时候报错:“Error: License request for this product failed.”,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后软件直接关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是从哪里开启开库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从哪里开启开库工具了?

    是直接从开始菜单打开的,就是直接点击Library Manager快捷方式

网友A:
    你直接双击一个库文件看看是不是一样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双击一个库文件看看是不是一样的报错

您好,还是这个样子,上面截的图就是报错的内容

网友A:
    建议你重新配置lic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是全装还是精简了一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是全装还是精简了一些功能?

全部都安装了的,按照教程全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重新配置lic

    重新配置过lic也是这个问题,因为要安装三台电脑,加上重装一共安装了7次,只有一次成功了

网友A:
    是和谐的还是正版的l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和谐的还是正版的lic?

    公司提供的正版lic,然后安装后就报这个错误,我卸载后重装然后和谐了一下结果还是这样。
    昨天晚上联系的公司IT部门,给重新签发了一个2.5的lic,现在可以正常使用啦,只是2.3还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是Bug还是啥,还是谢谢咯

网友:
    从你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之前的lic问题,某个模块功能受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提供的正版lic,然后安装后就报这个错误,我卸载后重装然后和谐了一下结果还是这样。
    昨天晚上联系 ...

    很明显你们公司没有lic,盗版搞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你们公司没有lic,盗版搞起哈哈

其实不怨公司,是正版lic不假但是购买的数量不够啊,所以笔记本基本上是没有“正版使用权”的,也就只能用和谐版了hh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