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9-06-24):
我的USB U盘以前都是好好的,突然出现无法识别并且提示文件损坏,请问大神是什么鬼?我里面的文件啊请大神支招啊

网友:
提示你该换了

网友:
应该是用太久了

网友:
物理损坏的话,一般很难修复。。。。。

网友:
认了吧,物理损坏一般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