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及UPS系统知识问答

楼主(2019-06-24):
直流及UPS系统知识问答
1. 浮充电流过或过小有什么危害?
答:浮充电电流的大小取决于蓄电池的自放电率。浮充电的结果,应刚好补偿电池的自放电。如果浮充电电流太小时,蓄电池的放电就长期得不到补偿,而使极板硫化;同时引起整组直流母线电压降低。相反,如果浮充电电流过大时,蓄电池就会发生过充电,引起极板有效物质脱落,缩短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同时还多余地消耗了电能,从而使运行不经济。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应很好掌握浮充电电流的大小,以保证蓄电池的安全。
2. 直流接地怎样选择?注意什么?
答:选择:
(1) 切换绝缘监察装置,确定接地极性和检查绝缘状况。
(2) 询问机、炉、燃各岗位有无操作。
(3) 切换有操作的支路。
(4) 切除绝缘不良或有怀疑的支路。
(5) 根据天气、环境以及负荷的重要性依次进行查找。
(6) 选择浮充电装置。
(7) 选择蓄电池及直流母线。
(8) 查找出接地点后,应联系检修有关班组处理。
注意事项:
(1) 两人进行,一人操作、一人监护。
(2) 选择前与有关单位联系。
(3) 查找接地时必须用高内阻电压表(2000欧/伏以上),禁止使用灯泡查找的方法。
(4) 在切断各专用直流回路时,不论回路接发与否应立即合入 。
(5) 切断网控和发电机的继电保护直流前,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直流消失可能引起的保护装置误动作。
(6) 查找过程中,切勿造成另一点接地。
3. 直流母线电压为什么不许过高或过低?否则有什么危害?允许范围是多少?
答:电压过高时,对长期带电的继电器、指示灯等容易造成过热或损坏;电压过低时,可能造成断路器、保护的动作不可靠。母线电压过高或过低的范围一般是士10%。
4. 直流环路隔离开关的运行方式怎样确定?运行操作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直流环路隔离开关要根据网络的长短、电流的大小和电压降的大小确定其运行方式,一般在正常时都是开环运行。
注意事项:
(1) 解环操作前必须查明有没有给网络造成电流中断的可能性。
(2) 当直流系统发生同一极两点接地时,在原因未查明、故障未消除前不准合环路隔离开关。
5. UPS系统的作用?
答:UPS系统作为全厂正常和异常及事故情况下,向厂内计算机、通讯设备以及某些重要的不能中断的重要负荷,提供安全、可靠、稳定不间断、不受倒闸操作影响的交流电源。
6. 直流系统接地有哪些危害?
答:直流系统接地应包括直流系统一点接地和直流系统两点接地两种情况。
在直流系统中,直流正、负极对地是绝缘的,在发生一极接地时由于没有构成接地电流的通路而不引起任何危害,但一极接地长期工作是不允许的,因为在同一极的另一地点又发生接地时,就可能造成信号装置,继电保护或控制回路的不正确动作。发生一点接地后再发生另一极接地就将造成直流短路。
如直流正极接地有造成继电保护误动作的可能。因为一般跳闸线圈(如出口中间继电器线圈和跳、合闸线圈等)均接负极电源,若这些回路再发生接地或绝缘不良就会引起继电保护误动作。直流负极接地与正极接地同一道理,如回路中再有一点接地就可能造成继电保护拒绝动作,使事故越级扩大。
两极两点同时接地将跳闸或合闸回路短路,不仅可能使熔断器熔断,还可能烧坏继电器的接点。
7. 蓄电池的正常应检查哪些项目?
答:(1)室内温度正常在10~30℃范围内,各接头及连接线无松动现象。
(2)室内清洁、通风良好,蓄电池表面无磨损,无漏液。
(3)室内设备完整、照明正常。
(4)每班对蓄电池进行一次检查,并检查比重在规定值内。电解液颜色正常,液面高度在范围以内。电瓶端电压正常。
(5)极板无弯曲、断裂和短路。
(6)蓄电池室内禁止明火、吸烟、以及可能产生火花的作业,如必须动火、要有动火工作票。
8. 铅蓄电池的电动势与哪些因素有关?
答:蓄电池电动势的大小与极板上的活性物质的电化性质和电解液的浓度有关。但当极板上活性物质已经固定,则蓄电池电动势主要由电解液浓度来决定。
9. 蓄电池产生自放电的原因是什么?
答:产生自放电的原因很多,主要有:
(1)电解液中或极板本身含有有害物质,这些杂质沉附在极板上,使杂质与极板间、极板上各杂质之间产生电位差。
(2)极板本身各部分之间和极板处于不同浓度的电解液层而各部分之间存在电位差。
这些电位差相当于小的局部放电,通过电解液形成电流,使极板上的活性物质溶解或电化作用,转变为硫酸铅,导致蓄电池容量损失。
10. 什么是蓄电池的浮充电运行方式?
答:主要由充电设备供给正常的负荷,同时还以不大的电流来补充蓄电池的自放电。蓄电池平常不供电,只有在负荷突然增大(如断路器合闸等),充电设备满足不了时蓄电池才少量放电。这种运行方式称为浮充电运行方式。
11. 在何种情况下,蓄电池室内易引起爆炸?
答: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水被分解产生大量的氢气和氧气。如果这些混合的气体,不能及时排除室外,一遇火花,就会引起爆炸。
12. 什么叫蓄电池的容量和额定容量?
答:蓄电池的容量是蓄电池蓄电的标志,用安培小时数(AH)来表示,容量的安培小时数是放电电流的安培数和放电时间的乘积即为蓄电池的容量。蓄电池的额定容量是指蓄电池在充满电的情况下以10小时放电率放电的容量。
13. 叙述#3、#4机组UPS系统运行方式?
答:(1)UPS系统为单相两线制直接接地系统。
(2)UPS系统正常运行时,由保安段MCC向UPS整流供电,经整流后送给逆变器,转换成交流220V、50Hz的单相交流电向UPS配电屏供电。
(3)备用UPS输出作为#3、#4机组UPS系统的旁路电源。
(4)正常运行情况下,工作电源失电或整流器故障时,230V直流电源直接向逆变器供电,在切换过程中UPS母线不会间断供电。
(5)当UPS装置逆变器故障时,直接自动切换至旁路电源,通过静态开关向UPS配电屏供电,或采用旁路开关向UPS配电屏供电。
(6)旁路电源在逆变器恢复正常或UPS检修工作完成后,应退出运行,恢复UPS的正常运行方式。
(7)当UPS装置需要检修而退出时,可采用旁路开关向UPS配电屏供电。
14. 叙述110V直流系统运行方式?
答:(1)115V直流系统采用单母线运行方式。
(2)单元115V直流系统工作充电器A带直流母线A工作,充电器B带直流母线B工作,备用充电器作为充电器A、B的备用,备用充电器两出口刀闸设有机械闭锁装置以防止两组蓄电池组并列运行。#3机组115V直流系统任一组母线检修,该母线所带负荷均可切至另一组母线运行。
(3)正常运行时,每组直流母线都必须投入运行,其相应的设备和保护必须随之投入,任何人不得擅自退出其运行。
(4)正常情况下,蓄电池组与充电器装置并列运行,采用浮充方式,除供电给正常连续直流负荷外,并且以0.8A小电流向蓄电池进行浮充电。任何情况下,不得用充电器单独向各个直流工作母线供电。
(5) 115V蓄电池组的工作电瓶数目为54只,任何情况均不允许A、B组蓄电池组并列运行。
(6)直流母线每段均设有绝缘监察装置,正常运行,应将绝缘监察装置投入运行。
15. 110V直流系统有何作用?
答:(1)为开关电器的远距离操作、信号设备、继电保护、自动装置提供可靠的直流电源。
(2)
16. 过充电和欠充电对蓄电池有何影响?
答:在铅酸蓄电池中,过充电会造成正极板提前损坏,欠充电将使负极板硫化,容量降低。
蓄电池过充电的现象是:正、负极板的颜色较鲜艳,蓄电池室的酸味较大,电池气泡较多,电池的电压高于2.2V,电池的脱落物大部分是正极的。
蓄电池欠充电的现象是:正、负极板的颜色不鲜艳,蓄电池室的酸味不明显,电池气泡较少,电池的电压低于2.1V,电池的脱落物大部分是负极的。
17. 铅酸电池极板短路或弯曲的原因是什么?
答:极板短路原因有:(1)有效物质严重脱落引起。(2)极板损坏、隔板损坏引起。(3)极板弯曲使极耳短路。(4)由于金属物掉入。
极板弯曲原因有:(1)充电和放电电流过大。(2)安装不当。(3)电解液混入有害物质。
18. KVA41系列充电器使用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1)使用装置时必须严格执行规程。
(2)在合上交流控制开关前,必须将电压、电流电位调节器调整到零位,以防输出电压或电流初始值设置值过高,在给电瞬间产生过电压或过电流而损坏整流元件或其他元件。
(3)装置不允许在低于50%额定电压下满负荷运行,否则将导致晶闸管整流元件温升过高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