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5远程桌面破解问题

楼主(2019-06-24):
我把软件装到服务器上,然后通过远程桌面破解软件,破解不了,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是用管理员权限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管理员权限做的?

对,用管理员权限做的,还是报错。

网友A:
    什么系统?windows还是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windows还是linux?

    远程桌面装的是server 2012 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windows还是linux?

报这样的错误Cannot checkout an uncounted license within a Windows Terminal Services guest session.

网友A:
    如果你的服务器是在机房不远,你可以先试试直接在服务器上和谐试试,如果不方便到机房,或者你破解好本地的,用浮点lic去指向到你个人pc地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服务器是在机房不远,你可以先试试直接在服务器上和谐试试,如果不方便到机房,或者你破解好本地的 ...

    浮点lic那个方法怎么操作?我先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B:
    应该是和谐成功的,只是Mentor 针对单机版License有限制,不能通过远程桌面方式启动软件。不然跟Floating License 就没有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和谐成功的,只是Mentor 针对单机版License有限制,不能通过远程桌面方式启动软件。不然跟Floating L ...

支持

网友(2020-09-09):
    有没有方法,能远程桌面使用这个软件?

网友:
    RealVNC这个软件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