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如何将将频谱分析仪当做网络分析仪使用?

楼主(2019-06-24):
上次记得在那儿,看过可以频谱分析仪当做网络分析仪使用,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设置SPAN 为0,频谱仪就变成网分仪的接收端了。
当然还需要一台信号源

网友:
测S11的话弄个电桥或者定向耦合器
S21直接跟踪源或者频谱开maxhold 然后信号源扫
只不过这2个测出来都是标量的
S11校准的话只能怼个负载脑补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