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浪涌三相同时对地的问题

楼主(2019-06-24):
请教大神:做ABCN同时对地施加浪涌电压,ABCN--PE与各相分别对地(A-PE, B-PE, C-PE, N-PE)有何区别?
如果说同时对地的严酷度最高,那么通过测试后的样品还需要分别对地做测试吗,感谢!

网友:
還要但通常都是各別對地

网友:
三相对地有可能其中某路动作后电压拉低了,其他路没有动作,不能替代分别对地的情况